求一个平行线检查的Skill

楼主(2022-09-06):
    类似于AD软件中的

    在“High Speed”类规则下面有一个“ParallelSegment”

网友:
    看一下大佬怎么说的

网友A:
    间距规则里面不是有设置么?你还要找这个?

楼主:
    哪有?上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规则里面不是有设置么?你还要找这个?

    ,,,,,,,上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