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地?

楼主(2022-09-06):
功 率 地?

网友:
功率地:
主要是心通过大电流为主的,不太在乎什么干扰高频特性之类的性能,以电流为先,走线还要加锡以提高电流能力,比如.功放的输出级的地,开关电源的负极

网友:
你是元器件还是地平面?元器件考虑将地脚多加孔到主地,地平面考虑同电源负极的连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