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电源隔离、干扰的问题

楼主(2022-09-06):
    各位大佬,我是一个小白,现在遇到下面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一块电路板上有3.3v的控制电路供电,还有+30v,-30v的功率放大器供电输入;另外还有一个接口连信号发生器用来输入正弦信号,幅值为-3v~+3v,频率为1MHz。
我想问的是:这样有好几处输入会不会出现问题?undefined在这种情况下都需要进行哪些地方的隔离处理,具体应该如何来做呢。undefined

    请大佬们解惑~

楼主:
    控制部分有:UART、SPI、ADC、电桥等

网友A:
    做好地线隔离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地线隔离设计

只需要关心地线隔离就好了嘛,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呀

网友:
    1MHz 电源需要这么高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