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设计中有哪些工艺缺陷?

楼主(2022-09-06):
PCB线路板设计中有哪些工艺缺陷?

网友A:
焊盘的重叠,意味孔的重叠,在钻孔工序会因为在一处多次钻孔导致断钻头,导致孔的损伤。

网友:
在一些图形层上做了一些无用的连线,本来是四层板却设计了五层以上的线路,使造成误解。

网友:
单面焊盘一般不钻孔,若钻孔需标注,其孔径应设计为零。如果设计了数值,这样在产生钻孔数据时,此位置就出现了孔的座标,而出现问题。

网友:
用填充块画焊盘在设计线路时能够通过DRC检查,但对于加工是不行的,因此类焊盘不能直接生成阻焊数据,在上阻焊剂时,该填充块区域将被阻焊剂覆盖,导致器件焊装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的重叠,意味孔的重叠,在钻孔工序会因为在一处多次钻孔导致断钻头,导致孔的损伤。

    搞这么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