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只要加正向电压就一定导通,对吗?

楼主(2022-09-06):
    二极管只要加正向电压就一定导通,对吗?

网友:
    二极管,加上正向电压,不能肯定就导通,要看这个正向电压是否超过二极管的死区电压,如果超过二极管就立即导通.

网友:
    二极管只要加上了正向电压,就一定能导通。
二极管只要加上了足够的反向电压,就会被击穿。(导通)
    当然反向击穿的电压要高很多

网友:
    不一定导通,二极管正向导通也需要一定的电压的。一般来说硅二极管是0.7v,锗二极管是0.5v。现在还有更低电压的应该是到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