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LDO去应对物联网无线传感器电源设计的挑战?

楼主(2022-09-06):
    如何利用LDO去应对物联网无线传感器电源设计的挑战?

网友:
     物联网 (IoT)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无线传感器网络,用来监测温度、湿度、压力、振动、加速度、空气质量、光强度等参数。这些无线传感器采用短程射频技术,例如低功耗蓝牙 (Bluetooth LE) 或 Zigbee,其特点是低容量、低占空比数据交换。

网友:
    物联网无线传感器之所以对电源设计人员构成挑战,其原因如下:
      通常由尺寸不大的电池供电,但仍必须有较长的电池寿命
      长时间处于低功耗休眠模式,然后快速唤醒以发送和/或接收数据,之后又迅速返回休眠模式
      通常将射频收发器和微控制器集成于单个芯片中
      测量小信号变化
      大量部署,因此必须相对便宜且维护要求低
      为了给传感器供电,设计人员有三种选择:开关稳压器、LDO 或两者的组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因为每种选择都需要权衡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