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怎么样给每个pcs添加属性值的点?

楼主(2022-09-06):
用cam350怎么样给每个pcs添加属性值的点?

网友:
你好,朋友用cam350,每个PCs添加属性值的点,这个是比较重视的比较多的,所以根据它的每个点进行适当的调节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那我能怎么样每个添加属性只要一个点,然后当然可以,然后就是做一个分析。

网友:
添加属性值的点还是比较难的,可以上网查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