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接单的。skill的制作

楼主(2022-09-06):
    需求大概是:
    shape在复制的时候,自动对应PIN脚的网络。

网友:
    能否说得更加详细点

网友:
    这样的skill提高不了什么效率,没有必要。26个字母和10个数字够你设置足够多常用的快捷键,一个复制,一个赋予shap网络,2次快捷键很快的事。

网友:
    这个功能要写也简单吧,网上早就有大神弄出来了。

网友(点评):
直接COPY也能保留原本NET, 不用SKILL, 就看要怎樣操作了.

网友:
    远不如快捷键好使

网友:
    有现成的,可以联系我。扫描头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