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仿真时遇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2-09-07):
    Sigrity SI 走线阻抗,耦合检查仿真时,出现如下问题:
    Trace no Reference:Trace891: There is no plane or patch[top or bottom]covers the trace segment.

    仿真结果:只有GND作为了走线的参考网络或者没有参考网络。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提示的线段,看看是不是确实没有参考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