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0.7V如果给他加上10V或20V电压二极管压降还是0.7V吗?会烧...

楼主(2022-09-07):
硅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0.7V如果给他加上10V或20V电压二极管压降还是0.7V吗?会烧坏吗?

网友:
是0.7伏不改变,但是二极管有个重要参数【正向平均电流值】,不同型号的二极管正向平均电流值大小不同,可以根据该型号手册查到该参数,如果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超过了【正向平均电流值】则二极管会因为功率超过额定功率而烧毁,所以10V或20V电压加到同一个二极管上它的压降不改变,但是会使得流过二极管的正向平均电流急剧增大,如果超过了【正向平均电流值】就会烧毁的。

网友:
是的,如果是正向电压,那么二级管上的电压是不变的,而不管是施加的是10v还是20v.
具体是加到多少电压能被击穿,你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去看看二级管的手册,就能很明白了。

网友:
只要只要所加电压大于0.7V,此时二极管承导通状态,管压降就是0.7V,但是每个型号的二极管都有反向击穿电压和最大整定电流,如果所加电压引起的电流,电压大于上述两个二极管参数值时,二极管就会击穿烧毁,如果小于上述两个参数就不会有问题,管压降就是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