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可控硅在上电的瞬间会导通一下??

楼主(2022-09-07):
在可控硅的两端加有500欧0.1UF的吸收电路,控制的是电机。门集有一个1K的电阻与可控硅的阴极相连(防止门集悬空),但是上电的瞬间还是会导通一下,为什么???

网友A:
你的触发电路设计不合理
门极不可与其它极间有回路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触发电路设计不合理
门极不可与其它极间有回路存在。

问题是断开了那1K的电阻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在可控硅的黄金使用原则里面为了防止灵敏度太高好象有这样的使用啊

网友:
加个防开机导通电路.
就三四个元件就行了.这样工作时也不会影响电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