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IBIS模型关键词[Composite Current]报错

楼主(2022-09-07):
ERROR (line 249896) - Invalid Keyword: Composite_Current
IBIS模型报这个关键词错误,但是文本里是正常的[Composite Current]关键词,没有下划线的。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提示行的上下文,或者把文件传上来看看

网友:
    如果是正规渠道拿到的话,就是版本问题,用174打开,166打开会报错。我之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