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热电偶需注意什么 如何焊接热电偶

楼主(2022-09-07):
热电偶可对温度进行测量,这也是热电偶最主要的作用。为增进大家对热电偶的认识,本文将对热电偶的安装注意事项,以及热电偶的几种焊接方法予以详细介绍。如果你对热电偶感兴趣,不妨继续往下认真阅读哦。

    一、热电偶安装注意事项

    热电偶,作为一种常用的温度仪表,对工业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使用中,我们都是很重视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希望在应用的过程中,误差能够避免,而这些都是有多种因素决定的,如热电偶的选型;热电偶的安装;热电偶使用等等。而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热电偶安装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吧。

    1、 热电偶安装时应放置在尽可能接近所要测的温度控制点。为防止热量沿热电偶传走或防止保护管影响被测温度,热电偶应浸入所测流体之中,深度至少为直径的10倍。当测量固体温度时,热电偶应当顶着该材料或与该材料紧密接触。为了使导热误差减至最小,应减小接点附近的温度梯度。

    2、 选择测温点时应具有代表性,例如测量管道中流体温度时,热电偶的测量端应处于管道中流速最大处。一般来说,热电偶的保护套管末端应越过流速中心线。

    3、 当用热电偶测量管道中的气体温度时,如果管壁温度明显地较高或较低,则热电偶将对之辐射或吸收热量,从而显著改变被测温度。这时,可以用一辐射屏蔽罩来使其温度接近气体温度,采用所谓的屏罩式热电偶。

    4、 实际使用时特别要注意补偿导线的使用。通常接在仪表和接线盒之间的补偿导线,其热电性质与所用热电偶相同或相近,与热电偶连接后不会产生大的附加热电势,不会影响热电偶回路的总热电势。如果用普通导线来代替补偿导线,就起不到补偿作用,从而降低测温的准确性。所以,使用单位在安装仪表敷线时应注意: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时,极性切勿接反,否则测温误差反而增大。

    5、 实际测量中,如果测量值偏离实际值太多,除热电偶安装位置不当外,还有可能是热电偶偶丝被氧化、热电偶测量端焊点出现砂眼等。

    二、热电偶焊接方法

    1、电弧焊

    电弧焊接可分为支流焊接和交流焊接两种。

    直流焊接时,热电偶接电源正极,碳棒(光谱的)接电源负极,用碳棒与热电极顶端瞬时接触起弧,待测量端熔成球状后迅速离开碳棒。这种焊接方法简单、操作容易、测量端不易玷污,使用于贵金属热电偶的焊接。

    交流焊接适用于焊接廉金属热电偶。焊接前,应仔细将测量端25-30mm一段的氧化物清除干净,然后将两电极顶端并齐,并绞成麻花状。焊接时,在热电极顶端蘸上焊剂,在置于电弧火焰中熔化3-5S,待成球状后迅速取出,清楚掉焊点上的残渣即可。这种方法设备简单、操作容易,但热电偶焊接点及附近电极渗碳玷污。

    2、氩弧焊接

    氩弧焊接装置由直流焊接电源、高频振荡器、焊枪、对焊电源、工夹具等5部分组成。焊接时,利用伸出焊枪喷嘴的铈-钨丝作为负极,被焊热电偶固定在夹具上作为正极。当两极间通过高频、高压时将引燃电弧的作用,采用可控硅调压,控制电弧强度,在氩气保护下使铈-钨与被焊热电偶之间产生弧光放电,利用电弧产生的高温把热电偶丝的端面熔化成球状。为了便于热电偶与电极对准,工作夹具与焊枪可以在空间水平和垂直方向移动。焊枪内装有直径1mm及1.5mm的铈-钨电极,供不同直径的热电偶焊接使用。

    3、气焊

    采用气焊时,应先将热电极顶端加热并蘸上焊剂(如镍铬-镍硅偶的焊剂是四硼酸纳和石英砂各一半混合而成),再将热电极置于乙炔或氢氧火焰中,待熔成球状后迅速取出,立即放入热水中洗去焊接点上的残渣。这种方法操作简单,应用较广。适用于廉金属热电偶的焊接。

    4、碳粉焊接

    碳粉焊接装置类似于电弧焊接,不同的是电源的一极不是接碳棒,而是接盛有碳粉的石墨坩埚,另一极接被焊热电偶。焊接时,把热电极插入石墨粉中,几秒钟后即可焊好。这种焊接方法较电弧焊方便,但易引起热电极脆断。该方法适用于廉金属热电偶的焊接。

    5、盐水焊接

    在烧杯中装入氯化纳溶液,在水溶液中放入铂丝作一电极,而热电极作为另一极。焊接时,将热电偶顶部与溶液稍接触,接通电源,待起弧后迅速断开电源。这种焊接方法适用与焊接直径较细0.03mm-0.3mm热电偶。

网友:
热电偶(thermocouple)是温度测量仪表中常用的测温元件,它直接测量温度,并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通过电气仪表(二次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

网友:
工业生产中,大量用到的东西。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