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仿人形机械臂用simmechanics 建模

楼主(2022-09-07):
    请教一个仿人形机械臂肘关节有三个转动自由度,(非一个自由度连一个连杆再一个自由度再连一连杆形式),而在simmechanics 中不让joint block 直接连接joint block ,如果在一个joint block 中设置成该关节既绕x,y转又绕z轴转的话,那么驱动关节角函数应该有3个,又应如何输入呢?
恳请高手指点一下,遇到这种情况用simmechanics 建立机械臂模型如何实现?谢谢

楼主:
    个人觉得把某些body模块的长度和质量设置成0就可以了吧,不知对否?

网友:
    body的质量可以设置很小,但是不能设置为0.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是 Actuator 的问题,复制后忘改了。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