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0外部中断唤醒后程序执行顺序异常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楼主(2022-09-07):
设备为stm32L071,rtt是github上下载的最新版4.1.1。在调试pm功能时遇到问题:
1.可以进入STOP模式,tickless使用lptim,工作正常,软件定时器可以主动唤醒。
2.当使用外部中断唤醒stop模式后,串口工作不正常,debug发现唤醒后竟然先执行了中断服务函数,然后切换到等待信号量的线程,直到idle后才会执行中的睡眠前的代码处,这时才执行恢复时钟函数。
pm睡眠前应该是禁用了全局中断的,只发生pending不执行ISR才对,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呢?

static void rx_thread_entry(void *param)
{
while(1)
{
if (rt_sem_take(rx_sem, RT_WAITING_FOREVER) == RT_EOK)

rt_pm_sleep_request(PM_BOARD_ID, PM_SLEEP_MODE_NONE);
do something //此时串口异常,LOG等功能输出乱码
rt_thread_mdelay(5);  //执行到此处,才跳转到睡眠前位置,恢复时钟
rt_thread_mdelay(5000);
rt_pm_sleep_release(PM_BOARD_ID, PM_SLEEP_MODE_NONE);
}
}

void lora_rx_irq_callback(void *parameter)

rt_sem_release(rx_sem); //先执行此行,释放信号量
}
pm适配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sleep(struct rt_pm *pm, uint8_t mode)
{
switch (mode)

case PM_SLEEP_MODE_NONE:
break;
case PM_SLEEP_MODE_IDLE:
case PM_SLEEP_MODE_LIGHT:
/* Enter SLEEP Mode, Main regulator is ON /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break;
case PM_SLEEP_MODE_DEEP:
isable SysTick interrupt /
CLEAR_BIT(SysTick->CTRL, (rt_uint32_t)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Enable the Ultra Low Power mode and the fast wake up /
SET_BIT(PWR->CR, PWR_CR_ULP | PWR_CR_FWU);
elect HSI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fter Wake Up from Stop mode /
//__HAL_RCC_WAKEUPSTOP_CLK_CONFIG(RCC_STOP_WAKEUPCLOCK_HSI);
/ Enter STOP mode /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isable the Ultra Low Power mode and the fast wake up /
CLEAR_BIT(PWR->CR, PWR_CR_ULP | PWR_CR_FWU);
/ Enable SysTick interrupt /
SET_BIT(SysTick->CTRL, (rt_uint32_t)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Re-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ReConfig();
break;
case PM_SLEEP_MODE_STANDBY:
case PM_SLEEP_MODE_SHUTDOWN: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 Enter STANDBY mode */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break;
default:
RT_ASSERT(0);
break;
}
}

网友:
那说明禁用全局中断响应 没有效果

网友:
rt_hw_interrupt_disable() 应该要实现 __disable_irq 的效果才对,可以查下相关的手册,ARM Cortex 相关的,不同的Cortex 核,可能不一样。

网友:
    主要问题是中断唤醒后代码执行顺序问题。
    看了您的PM设计思想和代码,我理解的预期唤醒后执行顺序是:
    1.外部中断Pending
2.MCU唤醒,按照睡眠前代码位置继续执行sleep函数中的HAL_PWR_EnterSTOPMode()后续代码,恢复时钟,补偿systick,开启全局中断
    3.执行ISR,释放信号量,通知等待信号量的线程
    4.执行线程代码

但实际加断点debug测出的执行顺序为:
1.外部中断Pending
2.执行ISR,释放信号量,通知等待信号量的线程
3.执行线程代码
4.等待idle,如延时函数,按照睡眠前代码位置继续执行sleep函数中的HAL_PWR_EnterSTOPMode()后续代码,恢复时钟,补偿systick,开启全局中断

这就导致唤醒后时钟不对,且第一个延时函数会因为tick补偿直接超时,不会产生延时效果(1s、2s、3s、5s都测过不生效),我尝试加两次延时解决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