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选型

楼主(2022-09-07):
    有个线圈,24v,40A,请问该选怎样等级的二极管呢?还有,我们怎样根据线圈的工作电压和电流来确定续流二极管的型号?有没有计算方法或标准呢?

网友:
    直接按照线圈电压电流规格选取。为了安全起见,耐压最好留50%以上的富余量,电流不必留余量。然后查二极管手册找型号。

网友:
    即使没有型号,根据电压电流参数在电子城也是很容易找到合用产品的。

网友:
    主要考虑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和继电器的释放电流,如果频繁启动的就选额定电流大一些的,价格就那一两块钱,耐压400伏电流3A的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