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CST中如何设置变量

楼主(2022-09-07):
    CST用户全书中说设置变量的方法是:Edit->parameters,自动打开parameter list对话框,然后设置变量。但是在CST STUDIO 中,EDIT中没有parameters这一项啊。
请问用什么方法调出parameter list对话框?

网友:
    直接按照线圈电压电流规格选取。为了安全起见,耐压最好留50%以上的富余量,电流不必留余量。然后查二极管手册找型号。

网友:
    CST中不是有一个可以直接写入变量名和值的区域么,但是如果建立的模型中是手动写入的数据,没有使用变量的话,恐怕还是不能优化吧

网友:
    这些有关视图的肯定都在视图选项里面啊。
View--->Parameter List选中,这个参数框就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