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如何实现这个要求?

楼主(2022-09-07):
    输入A,输出B,需要A的下降沿时B为1,A的上升沿时B为0。不能在两个always之中分别对同一个变量赋值的情况下,用Verilog如何实现这个要求?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用高速时钟对a采样

网友:
    还有个法,不提倡
类似倍频的方法,将a分两路,一路经过反相延迟与另一路同异或,用得到的信号采样a也可

网友: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一高速的时钟,
    分别判断两个信号的下升沿与下降沿。(用移位去做)
但信号会有一个高速时钟周期的延时。

网友:
    B必须是在A的下降沿及上升沿时锁存,不能简单地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