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48V转DC24V/2A 请问有什么方案比较合适

楼主(2022-09-07):
    DC48V转DC24V/2A 请问有什么方案比较合适,之前用LM2596-S用负载测试到500mA就发热比较严重。

网友:
    现在大多是开关电源,特别是压差大,压差小与7V采用串联三端稳压.

网友:
    以前也喜欢转电压,一圈尝试下来之后,发现像电池组这种东西,抽头是最好的方式,如果觉得平衡充电麻烦,隔段时间交换一下电池位置即可,对寿命的影响根本没有传说中那么恐怖。

网友:
    2A电流不算大,用DCDC控制器外挂MOS即可,设计也比较简单

网友:
    这在开关电源的是最容易实现的一种。
    【发热比较严重】多为驱动频率与储能电感设计参数不合理引起。

网友:
    电动自行车上用的38v转12v产品很多,用的就是3842加MOSFET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