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导入网表窗口不弹出

楼主(2022-09-07):
    大家好!

         前几天能正常用,这两天突然就无法导入网表。点击FILE- IMPORT -LOGIT 毫无反应。但是其它导入功能都点过,可以正常弹出窗口。
    可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类情况的?

楼主:
    我将窗口全部还原到默认,还是无法看到  导入网表  的窗口。

网友A:
    截图看看,有啥提示或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看,有啥提示或者说明?

什么提示都没有。点了导入--网表 ,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报错。下面的命令窗口也没有信息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提示都没有。点了导入--网表 ,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报错。下面的命令窗口也没有信息打印。

是不是没有选择软件?是capture CIS还是HDL

网友:
    导入的网表没有任何问题时,不会弹窗

楼主:
    如图,还没进入导入过程。仅仅只是开始点击图上按钮后,没有任何界面弹出。没有我也没有界面窗口去选择网表所在位置。

楼主:
    ,没头绪啊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