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设计中 如何将某个信号延迟一个或多个时钟?

楼主(2022-09-07):
    如图所示,如何写代码才能将数据data延迟一个或多个clk?
注:data的数据改变都是在clk上升沿进行改变的。

网友A:
    很简单打拍啊
    reg new_data0 ;
    reg new_data1 ;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new_data0 <=data;
new_data1 <=new_data0 ;
    end
图中new_data打了2拍,就是代码中的new_data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打拍啊
reg new_data0 ;
    reg new_data1 ;

    clk上升沿的时候采data的值,准确吗?因为data是在clk上升沿的时候变化的,不会导致不准确码?

网友:
    对齐只是画波形图的理想情况,实际上data和new_data都有一点点滞后,但是data和new_data的变化是对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