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将二维图中的点转换为一维矩阵

楼主(2022-09-07):
    请问如何将一张二维图形上的散点图上的数据点,转换为一维矩阵

网友:
    这是一个二维数据,你要存成一维就需要规则,别人不知道你的规则,或者说你只是想把图上的y值取出来,不要x值

楼主:
    不好意思,请看图片,我做的是散点图。因为我的x轴数据都是整数。所以我想不需要二维的矩阵,把y轴直接作为一维数组的值。请问有什么方法

网友A:
    没有数据你哪里来的图呢?肯定是有数据的,或者说肯定是有x与y的对应关系吧。既然有对应关系,那就有y的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数据你哪里来的图呢?肯定是有数据的,或者说肯定是有x与y的对应关系吧。既然有对应关系,那就有y的值 ...

对,但是一维数组也能画出这样的图吧,我想把图中的散点图转换为一维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