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在高温下,按道理增益会更高?

楼主(2022-09-07):
晶体管在高温下,按道理增益会更高,但实际中,我们却发现电路的指标在高温下却变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半导bai体器件对温度最敏感。在高du温条件下,晶体管的H F E 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从而引起zhi工dao作点漂移、增益不稳,造成电子仪器性能不稳定,产生漂移失效

网友:
由于温度升高,使晶体管I c b o、I c e o 反向电流增大,又会使I c 电流增大。I c 增大又促使晶体I c b o、I ceo、I c 电流增加,形成恶性循环,直到晶体管烧毁,使仪器造成严重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