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能不能同时扫描多个变量?

楼主(2022-09-07):
    CST为什么我扫描了两个变量,在最后的那个导航树里的Tables中只有一个变量的扫描结果图呢??

网友:
    可以。如果是多个变量。那么就是变量的组合。比如a=1a=2 b=1 b=2.那么扫描的时候就是扫描(a,b)=(1,1)(1.2)(2,1)(2,2)

网友:
    右键,table属性里面找吧,把第二个选择框选择为All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多个变量的组合曲线了。easy

网友:
    CST可以扫描多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