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加了什么才能产生正向电压?

楼主(2022-09-07):
    二极管加了什么才能产生正向电压?

网友:
    二极管不会产生电压,其具有单向导电性。当在其两端加上正向电压时,二极管导通。导通后,其上的压降为0.7伏(对于硅二极管)。

网友:
    在二极管两端加上一个正向的高于二极管的起始电压时,使二极管正向导通,这时二极管就会产生正向电压(压降)。硅管约0.6v~0.8v,锗管约0.1v~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