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multisim做石英晶体振荡电路仿真,需要1hz输出信号,应如何接电路?

楼主(2022-09-07):
我们需要做一个数字钟,实现时分秒显示,需要用振荡器产生稳定频率信号,用了石英晶体振荡电路,这是我根据数电书上的电路图接的,但看不到输出波形。我也不太清楚输出1hz的波形其中的元件参数应如何修改。我是根据书上一个公式2pi*R*C2*fs = 1来定的,但输出有问题

网友:
直接震荡1Hz,不可能实现,不会震荡的,必须用32768Hz的晶振震荡后再分频32768,就可获得1Hz的秒信号。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