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的RF是什么

楼主(2022-09-07):
无线网卡的开启/关闭RF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影响吗?顺便求查看自己USB无线网卡的方法。。。

网友:
    也是无线传输的设备,能传输数据信息.
WIFI可以实现WIFI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此外集成WIFI的设备通过和由器的通信实现上网
    但是RF模块可以一对1,可以1对多传输,却不能和互联网连接,因此不需要产生任何费用.
简单的来说,无线门铃,汽车无线钥匙就是RF的一种应用.
RF就是无线电频率,关闭了就相当于把无线网卡禁用掉了。把驱动程序安装好后到设备管理器中看吧!

网友A:
    RF就是无线电频率,关闭了就相当于把无线网卡禁用掉了。把驱动程序安装好后到设备管理器中看吧!

网友:
    应该是指射频吧。
要是关了的话就只能用网线联接上网了。不关就可以用它来实现无线上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就是无线电频率,关闭了就相当于把无线网卡禁用掉了。把驱动程序安装好后到设备管理器中看吧!

    额。。。明白了。。
    不过无线网卡的型号具体是哪个啊?设备管理器里有不?叫什么名字啊,找不到型号的数据。。。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就下载个检测硬件的软件,让它给你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