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PWM发生器多基于什么硬件?

楼主(2022-09-07):
目前PWM发生器多基于什么硬件?基于DSP,FPGA,cpld有什么区别(关键是要用于PWM发生器),优缺点?

网友:
    硬件实现的话fpga和cpld没什么区别,不谈软核他俩是一种东西.dsp优势在于运算,它的pwm和单片机没什么区别,都是做好的模块用就是了,功能多少的问题.
    pwm的发生器包括时钟计数,比较器,输出控制几大块,没有多复杂.
一定要说优点fpga可以自己定制.比如你想要18路同频率的两两互补输出,那恐怕是没有现成的了.这个实际是fpga的优点.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 会用单片机实现 或者是 C2000的DSP 因为那里面有现成的PWM发生器只有配置就行 FPGA的话是可以自己设计 但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