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时fpga ibis模型可以直接用吗?如何编辑

楼主(2022-09-07):
    仿真时FPGA ibis模型可以直接用吗?如何编辑

网友:
    对于FPGA IBIS仿真,一般做法是,在ISP软件Place & Route Design后生成IBIS模型,在Place & Route前需要进行管脚约束,包括电平约束,约束在.lpf文件里。然后把IBIS带入candence下的仿真软件中进行仿真。这样对IBIS进行仿真,可以查看信号完整性等指标。
直接从ISP中对FPGA进行管脚约束后,然后生成IBIS。

网友A:
    一般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编辑一下,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nmA0S61yYr1RE4QNA7bu3g

网友:
    :):):):)这个帖子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编辑一下,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nmA0S61yYr1RE4QNA7bu3g

    是本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