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 fit

楼主(2022-09-08):
zoom fit后不会把全部内容显示在工作区域中间,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17.2,尝试修改OUTLINE和CUTLINE都没用

网友(点评):
有CUTOUT?? 那就是17.x版 板框在 Design_Outline. ps:正常定義沒CUTLINE這層喔.

网友A:
    zoom fit是以板框为基准,将板框内的图形居中,板框外的不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zoom fit是以板框为基准,将板框内的图形居中,板框外的不予考虑

    我用16.6确实完全就是按板框居中,但17.2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zoom fit 是依板框大小而非"整張圖",就是看你板框的定義是否正確.

我用16.6确实完全就是按板框居中,但17.2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zoom fit 是依板框大小而非"整張圖",就是看你板框的定義是否正確.

感谢!没注意到design_outline这层,之前画这块板的人用他画了个工艺边。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zoom fit是以板框为基准,将板框内的图形居中,板框外的不予考虑

    谢谢杜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