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硅管加上1V电压,管压降是1V还是0.7V,为什么

楼主(2022-09-08):
二极管硅管加上1V电压,管压降是1V还是0.7V,为什么

网友:
硅二极管正向加0.7V以上就可以导通了,所以加1V,二极管的压降是0.7V,实际接在电路中二极管要接限流电阻,希望你采纳!

网友:
    一般来说,硅管压降是0.6-0.7V,锗管是0.2-0.4之间,这些都是大概的,有的时候需要考虑电流的影响。可能会超过0.7V或者小于0.7V。

网友:
    压降是1V,因为在大电流下,正向压降比理想状态的0.7V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