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池上的3.6V表示的是放电的最低电压吗?

楼主(2022-09-08):
请问锂电池上的3.6V表示的是放电的最低电压吗?
moto手机的电池 上面标识
3.6伏560毫安时锂离子电池
充电限制电压:4.2伏
万用表测了一下电池电压为4V,那么请问一下是不是这里的3.6V就表示电池电压在3.6以下就可以认为是没有电了?或者在3.6以下就放不出电了?

网友:
    放电的最低电压是2.3V

网友A:
    终止电压好象是2.7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止电压好象是2.7V吧?

    那么放到2.7V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充电的话对电池有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