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G印刷连锡求助

楼主(2022-09-08):
上下左右印刷都试过 印刷速度 脱模间距速度 刮刀压力都调过 锡膏换了几种都是4号的  钢网开了好几张 也做了电解抛光 印刷机是GKG的 印刷几片正常的就会出现一片这样的  而且脱模的时候密脚的孔锡膏脱不干净 但是做另一款有个24PIN的连接器九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刮刀片是否变形,轨道夹边与PCB是不是齐平

网友:
    检查一下刮刀有没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