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用matlab仿真一个正弦+余弦+随机信号的?

楼主(2022-09-08):
如何用matlab仿真一个正弦+余弦+随机信号的?

网友:
如何用matlab仿真一个正弦+余弦+随机信号的
在MATLAB的COMMAND框里直接敲入
x=0:pi/15:2*pi;
y1=sin(x);
y2=cos(x);
plot(x,y1,x,y2)
这个是仿真正弦和余弦的
不知道符合你要求不,至于连接到示波器,你自己看连线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