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语言实现FPGA的9ms时间延时?

楼主(2022-09-08):
用verilog语言实现FPGA的9ms时间延时?

网友:
不要只想着VHDL还是Verilog。作为一个电路工程师,你必须了解底层的逻辑,RTL级是如何实现的。9ms的延时想在FPGA内部实现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外接一个低频的时钟,周期在毫秒级的,利用这个时钟把信号往后打几个时钟周期。

网友:
查看一下计数器的设计。9ms需要多少个时钟呢,取决于你的时钟频率。设计完后simulation一下,看看计数的大小是否合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