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关于ginput的问题,图片中我想取点的位置局部放大

楼主(2022-09-08):
我想要用ginput找到我想要的点
但是ginput是在读取的图下面直接取点
而我想在图片中我想取点的位置局部放大
然后取点
这样取点的话得到的坐标误差就相对小一些
希望大家知道的能帮一下忙
谢谢

网友:
那你用data cursor好了。
tools下面有。

网友:
我有同样的问题,放大局部图像,然后ginput取若干点,再拟合平滑曲线,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用这段代码就可以,等你放大好了,摁下键盘就可以取点了。虽然这个帖子是之前的,但是希望搜到的朋友可以用到
imcoor = [];
i = 1;
n = 1;  %标记点个数
  f1 = figure(1);
mshow(cali_left);
hile(i<=n)
       keydoprown = waitforbuttonpress;
       if (keydoprown == 1) %摁下键盘
           [x,y] = ginput(1);
              imcoor = [imcoor;[x,y]];
             i = i+1;
       end
  end
close(f1);

网友:
    enableDefaultInteractivity(gca); %加这条语句即可
    [x, y, b] = g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