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FPGA/CPLD的一个端口是否有信号输入?

楼主(2022-09-08):
我想做两块板子实现音频信号的发送和接受。音频信号是模拟信号经过A/D转换后的1bit数据流,两块板子会通过一条(数据传输)线连接,如何判断接受数据的端口有音频数据输入?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1bit状态寄存器,当有数据输入、输出时作为标志位,实在不行试试用万用表测电压

网友:
可以参考IIC通信,这里应该两根线,其中一根作数据线,另外一根作控制线或者信号指示线,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