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啟allegro时,会自动在桌面上生成allegro.jrl档,怎麼解决?

楼主(2022-09-08):
开啟allegro时,会自动在桌面上生成allegro.jrl档,怎麼解决? 可能的情况:环境变数中将temp路径设成了桌面

网友:
1) 环境变数中将temp应设成:%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2) Setup>User Perference之Design_Paths>textpath项设成了桌面

网友:
    你是不是同时装了多个版本的软件呢
如果装了多个版本的话 你用版本切换软件重新确定一下默认启动版本应该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