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39(一个14脚的贴片元件)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9-08):
和电源管理,电池保护电路有关吗
这是纽曼m8000 mp4播放器电池旁的一个芯片,现在这个mp4不能开机,把电池取下来,用外接电源也不能开机,我想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L339(一个14脚的贴片元件)是电压比较器芯片

网友:
l339是比较器!在这里是检测电池电压的大小!如果高于某电压就停止充电!如果低于某电压就提示,要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