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7805cv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2-09-08):
用9v电池给l7805cv供电,电池正极与输入端之间需要加电阻吗,另外L7805cv输出端与单片机stc15f104w的vcc端之间需要加电阻吗?

网友:
电池供电的设备必须考虑低功耗的,不然能量都变成热量消耗浪费掉了,传统线性的L7805CV的压降太大了,功耗很高。

网友:
输入端不需要串联电阻。
输出端和单片机等负载之间不能串联电阻。若串联了电阻,将大幅增加稳压电源的输出阻抗,稳压效果(动态负载特性)将极度恶化。
L7805cv 的压降仅有4V,功耗取决于总负载电流和压降的乘积。

网友:
不需要串电阻,功耗还是得考虑下,得估算下MCU需要多少电流。

网友:
用电池供电,有无考虑整体功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