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读ASC文件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2-09-08):
pads2007读ASC文件时出现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 1408 Width is out of range actual value:72835632 Should be between 0 and 1905000 这样的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某行變數數值超出數據, 要看什麼東西的圖, 超出了.

网友:
导出ASC时格式选择不对。

网友(点评):
只是某行變數數值超出數據, 非格式不對.

网友:
应该是导入ASC文件之前的pads中设置的问题,改大最大线宽值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说导入的板框线或者其他线超出了pads的长度范围。可能你用英制导进来会成功。具体用公制怎么导这个我就不了了。

网友(点评):
是導入時選擇,但建議看到東西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