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电路板大多都是绿色的,有一些又是黑色的?

楼主(2022-09-08):
为什么PCB电路板大多都是绿色的,有一些又是黑色的?

网友:
黑色高端大气呀!

网友:
    黑色的主板,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网友:
    黑色的板子自己焊元器件时烧坏焊盘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沒防銲的地方還是板色. 防銲都會大於銲點,主要是1.印刷時會偏差. 2,立即看出防銲印刷偏差.

网友:
    还有黄色的

网友:
    那种黑色比较有科技感。

网友:
    黑色高端大气

网友:
    只是颜色而已,没什么特别的,一般采用绿色因为大家常用的颜色是绿色,所以工厂备用的绿色油漆是最多的,需求更多,出货量更大,自然削低成本,所以绿色油漆的成本低;黑色的表面走线难以辩认,几乎全部遮住,会增加后期维修难度,而且在在制造过程中,黑色线路板对孔难度高,是一种不太方便使用的颜色,黑色价格会贵

网友:
    就是表面的绿油换成了其它颜色 ,黑色,蓝色,红色,这些颜色都可以,只是价格会高一些 ,软板就是黄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