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芯片与射频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9-08):
    wifi芯片与射频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射频部份不会有什么差别,主要差别是工作温度范围、抗EMI干扰(非RF部份)、耐受机械冲击等 工业级芯片不是从产品线上筛选出来的,首先制造工业就不同,所谓的“筛选”只是参数控制,是品质控制的一项内容,工业级芯片在电参数上和普通商用级完全相同,有时,芯片厂会给大客户提供指定参数分布区域的产品,但这和是否工业级无关。 自己做WIFI模块而不进行详细参数测试并进行相应的品质控制的话,你的产品会存在很大离散性,至于这种离散性是否影响应用则要看应用的要求

网友:
    wifi芯片与射频芯片的区别主要差别是工作温度范围、抗EMI干扰(非RF部份)、耐受机械冲击等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