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二极管 正向电压多少会烧掉

楼主(2022-09-08):
    导通电压是0.7V,那最大限制多少呢2 y$ ^0 b- c& [& {& m

网友:
    二极管有它的极限参数,其中有最大允许电流,超过规定值,就可能因过流而烧断PN结。还有最高反向击穿电压,超过规定范围,就会因过压而击穿。二极管的损坏,通常都与这两项参数有关。当它导通时,正向压降基本上是稳定的。

网友:
    二极管没有正向电压限制,只有反向电压限制。

网友:
    这具体 就要看你的二极管型号了啊 看它的MAX最大导通电流和最大反向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