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39比较器做运算放大的问题?

楼主(2022-09-08):
    关于LM339比较器如果用作运算放大器,如何才能保证放大倍数的一致?(不用可调电阻)

网友:
    LM339比较器一般不能用作运算放大器

网友:
    LM339是不能做放大器用的

网友:
    专不专用不敢说,但一般的话,LM324是拿来做比较器的.我自己用的不能再用了,我还误人子弟?兄弟,不信你自己先实践实践再说啊,不要光看资料啊.

网友:
    运放可以用作比较器,而比较器一般不能当运放使
LM324是典型的比较器。

网友:
真搞不明白,各种各样的运放,各种各样的比较器,型号种类五花八门,数量和种类丰富的不要不要的!拿运放当比较器使,要求不高也就算了,为什么总有人喜欢另辟蹊径,拿比较器当运放使用?

网友:
    :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