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液位传感器在医疗设备上的应用

楼主(2022-09-08):
管道液位传感器是用来检测检测管道内有无液体,还可实现缺液报警功能。一般应用在医疗设备上的液位传感器,都是不能直接接触液体的,而要在不污染管道内液体的情况下,还能实现液位检测,就可以采用管道液位传感器。
光电式管道液位传感器采用的光学原理来检测管道内是否有液体,通过设计形成感应线路,判断在有水和无水时的光折率不同,快速的做出状态判断。光电式管道液位传感器有效的解决了传统机械式的低精度和卡死失效问题,也解决了电容式感应度衰减导致的误报失效问题。
光电管道液位传感器体积小、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微功耗、安装也很方便,只需将透明水管卡在传感器的卡槽内即可检测。

网友A:
有参数嘛,封装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参数嘛,封装是多大?

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YwMzQyfDgwNjRjZmFjODhkNzI3YjY1MDEzMWFkODgxNjc5ZTI2fDE3NTk1OTI0Nzk%3D&request=yes&_f=.pdf PTFS-IR2107D 管道液位传感器.pdf (480.25 KB, 下载次数: 1)    这个是详细的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