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t函数解不出来

楼主(2022-09-08):
    syms V
n=20:5:60;
T=273.15+n;
L=T/304.1;
a=986306.77*[1+0.70798*(1-L.^0.5)].^2;
P=5;
P*V.^3+(26.667*P-8.314)*V.^2-(2133.39+443.42*T-a)*V+18963.68*P+5912.326*T-26.667*a==0;M=44.01;
    S=M/V;
    plot(n,S)
  在求解时出现错误使用 plot
    无法求出n,S的函数图像
    出错 Untitled12 (line 10)
    plot(t,S)

网友A:
    仅供参考,plot是画图函数,不是求解方程的函数,求解方程需要使用solve等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plot是画图函数,不是求解方程的函数,求解方程需要使用solve等函数

我那个代码也错了,错误不知道咋改,能给修改一下不,在求解过程中时也出现了
    错误使用 plot
    数据必须为可转换为双精度值的数值、日期时间、持续时间或数组。

出错 Untitled12 (line 10)
    plot(t,S)

楼主:
    syms V
n=20:5:60;
T=273.15+n;
    L=T/304.1;
    a=986306.77*[1+0.70798*(1-L.^0.5)].^2;
    P=5;
    P*V.^3+(26.667*P-8.314)*V.^2-(2133.39+443.42*T-a)*V+18963.68*P+5912.326*T-26.667*a==0;
    M=44.01;
S=M/V;
    plot(n,S)

错误使用 plot
    数据必须为可转换为双精度值的数值、日期时间、持续时间或数组。

    出错 Untitled12 (line 10)
    plot(t,S)
    出现这样的错误该如何去纠正啊

网友:
    plot是画图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