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请问如何转成1KHz的正弦波?

楼主(2022-09-08):
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请问如何转成1KHz的正弦波?

网友:
方波转成正弦波的方法:
 1. 利用D/A转换芯片,把数字信号转成模拟信号。
2. 利用函数发生芯片,把方波转成正弦波
 3. 利用文氏电桥振荡电路,把方波转成正弦波。

网友:
要么直接输出正弦波,要么通过积分电路。

网友:
滤波啊,中学都学过。

网友:
滤波只留下基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