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Gerber转ODB++

楼主(2022-09-08):
请教各位前辈,CAM350怎么将Gerber文件转成ODB++文件。我自己转的时候老是报错,请问CAP 编辑怎么弄

屏幕截图 2022-09-08

网友:
1.导入分为两种:自动导入、手动导入
D:\ZMK\图片\1

2.若选择自动导入,则可以勾选如下图所示的图像
D:\ZMK\图片\2

3.然后可以点击next(下一步)按钮,然后根据一些颜色,不正确的进行调整。如图所示。可以选择性勾选一些,或者取消一些不合适的数据。
D:\ZMK\图片\3

4.再一次,点击finish功能即可。

5.导出部分
D:\ZMK\图片\4

导出odb++数据,然后针对性的选择需要导出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