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什么样的问题会导致导入网络表时部分网络线消失?

楼主(2022-09-08):
pads中什么样的问题会导致导入网络表时部分网络线消失?

网友:
是接地飞线电源飞线消失不见了吗?
一般是封装,原理图的封装和pcb里的封装不对应,网络线消失应该是部分封装没有成功导入导致的。

网友:
    一般是封装,原理图的封装和pcb里的封装不对应,网络线消失应该是部分封装没有成功导入导致的。

网友:
    pads layout中,pcb的每一个元件都是由上图的元件和封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元件。